请教大家:PCB库中 .fsm 这个文件 可以删掉吗?

楼主(2009-11-24):
请教大家:PCB库中我想只留下.dra 像 .fsm 等文件 可以删掉吗?具体这些文件是拿来做什么的?谢谢诶了!!

网友:
    你的库里面有些PAD应该是用到FLASH的  .FSM是FLASH的文件
你删除了 导库时带对应的器件将无法导出

网友:
    你的库里面有些PAD应该是用到FLASH的  .FSM是FLASH的文件
    你删除了 导库时带对应的器件将无法导出
引用 网友A:

    顶。。。。

楼主:
    那像别的文件可以删掉吗(.psm .log .txt可以删吗?)?前天不小心全给删了 是不是要重新作一次库?

网友:
    那像别的文件可以删掉吗(.psm .log .txt可以删吗?)?前天不小心全给删了 是不是要重新作一次库?
引用 网友B:

.psm 是封装的文件,.txt是device文件,在调用封装库的时候是需要这些文件的,不能删。建议你早点封装库方面的资料好好看一下。

网友:
    通过FILE目录下的 save, Greate symble, Geate deivce三个命令 就能产生
    .PSM   .TXT  .LONG的文件 不需要重新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