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计算信号线的长度和宽度

楼主(2009-11-24):
大家好:

我应用allegro 比较多,但是对skill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又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 是否可以有一种Skill 实现如下功能: 自动计算信号线的长度和宽度, 这个功能在Allegro 里面有,
   但是只是对于pin to pin 的线比较有用对于T型或者比较复杂的拓扑结构就不好用了,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下
2. 在高速PCB板设计中,一般电源部分的电感,或者PWM 电路的Phase pin 脚,都有比较严重的噪声,
    为了避免这种噪声耦合到其他的信号线上,一般要求信号线和这些噪声源有一段距离,
    可以做一个skill 实现这种检查吗?

网友:
1.allegro 在约束管理器中可以显示PIN PAIR间的长度。
2.可以通过设置SPACING约束来在设计阶段控制安全间距,不一定要到完成后再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