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off page

楼主(2009-11-25):
orcad中off page后预警有些OFF PAGE Connector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s,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這是因為你的Title block內尚未執行頁碼排序,所以OrCAD無法對應頁面,也就是說你每張電路圖中的title block有可能page都是1,或是有重複頁碼。你必須先執行Tools\Annotate,然後點選incremental,這樣就可以重新排列所有的頁碼順序。如此就不會再有OFF PAGE Connector has no intersheet references的錯誤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