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要加吗??

楼主(2009-11-25):
以前用pads做板卡时,就是画完了,检查连通性和间距没问题了,就投板了,现在开始学习allegro,发现还专门要设置测试点,请问高手们,你们画板时加测试点吗?书上说一条Net一个测试点,可能吗??请高手说明一下,测试点该怎么加??加多少??如果一个板卡都画完了,再来加会不会对已经走好的线或者铺铜造成影响??谢谢!

网友:
我相信不管哪种PCB软件都不会强制要求用户加测试点吧?软件是人来操作的。

楼主:
我当然知道软件是由人来操作的,所以我问高手们是不是必须加??要加多少才合适,是每条线都要加??LS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说,别给些所答非所问的答案,谢谢!

网友:
根据客户要求决定是否添加,不是必须的.添加多少也是依客户需求而定,一般75%以上吧.
如果客户要求添加,我们layout时,在密集地方打孔,走线等要欲留一定的空间.高速信号添加时注意不要有stub.

楼主:
谢谢yh521py,再请教一下,一般是什么走线需要加测试孔呢?如果在走线上加了孔,会不会有坏的影响,比如说其阻抗连续性。

网友:
一些重要信号是必须加上测试点的,我们加测试点却是为了方便自己测试生产及发现问题时方便解决。

楼主:
一些重要信号是必须加上测试点的,我们加测试点却是为了方便自己测试生产及发现问题时方便解决。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有些测试点是以零件形式给的,而且有固定的位置,测试点一般要求加到100%,但是很难实现,最多到八十左右,但也要看走线和测试点的大小了,一般最好加在BOT层,像一些diff线最好加钢琴键,这样测试要比加普通的测点要好

网友:
    测试点主要作用是用来测试元件的,比如电阻值等,测试点的形式应该与针床匹配,另外,加测试点如果可能只加在一面,如果确实布不开,两面都加,相应的测试针床的成本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