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via长度要计算进delay吗?

楼主(2009-11-25):
rt,如果要计入的话,如何在拉线的时候就把它的长度算进去?我是说,换层情况不定的情况下。

网友:
没听说过算via的长度的,只听说过算pin长度的

网友(2010-04-02):
如果DDR跑的忒高的话应该要算吧!你的板子厚度就有几十个Mil哦

网友:
allegro的介绍上已经说明了将via的长度纳入到等长计算中

网友:
哦!受教了!这个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