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 2007 (PADS LAYOUT ) Verify Design 验证时,与电源层连接的过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25):
谷歌,百度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恳请各位DX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软件名称:pads 2007 —PADS LAYOUT
具体问题如下,我的板子是六层的,一TOP LAYER, 二GROUND LAYER,三INNER LAYER1
四INNER LAYER2,五POWER LAYER ,六BOTTOM LAYER

其中 POWER LAYER 用的是Plane Type 为 no Plane , 采用,在电源层,将多种电源进行分割的方式。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通过过孔(via通孔)与电源层连接,例如:我用过孔将电源层 VCC1V8的电源引出来,连接到芯片或电阻电容的引脚上,

在进行Verify Design 的 connectivity 检查时,提示VCC1V8 有很多没连上。

现在有一点不明白的是,过孔都是连接到同一电源层net上,为什么会提示错误呢~
恳请指教,多谢
文件见附件
附:出错报告
CONTINUITY ERRORS REPORT -- hello.pcb -- Wed Nov 25 16:55:52 2009

Isolated subnets for: VCC1V8
*** subnet # 1
C138.1 VIA(5622.72,-4063.94 L1)
*** subnet # 2
C81.1 VIA(6002.4,-2068.94 L1)
。。。。。。

** subnet # 21
COPPER(5803.5,-3606.5 L1) HATCH OUTLINE(6712.5,-3216.25 L5) R47.1 VIA(6275,-4075 L1)。。。。。。

网友:
你把文件发上来好分析下  这样不好找原因

楼主:
好的,谢谢,O(∩_∩)O~

楼主:
我的PCB图,在附件中,恳请各位DX帮忙

网友:
电源层的plane都没分配网络,

楼主:
电源层的plane都没分配网络,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电源层应该是分配网络了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不过还不是很清楚原因。

把提示错误的过孔的file:///E:/Circuit/bisi/via
stitching  属性去掉,就不报错误了。

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O(∩_∩)O谢谢

网友:
為何要用NO PLANE呢?
用CAM PLANE才可以ASSIGN NETS
並且電源與地層用COPPER來鋪會較好
有的TRACES打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层是采用,多种电源共用一层,根据供电类型,进行电源层分割。

网友:
我的版本查出来是没有错误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板最初是用2005画的,后来用2007改了这后,再做检查就有错误,不知您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2011-09-06):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在铺铜时有次过孔报错,删了之后就没有了,可是铜也过不去了,也许是因为那是块很小的碎铜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电源层应该是分配网络了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不过还不是很清楚原因。

"stitching  属性去掉,就不报错误了。"

    这个方法有效。我的是从pads9.3转成2007出现这个报错,具体原因不知。

网友D:
    L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发的那个图我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发的那个图我看不到?

把提示错误的过孔的
stitching  属性去掉,就不报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