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16.2的更新?怎么看是否更新了啊

楼主(2009-11-25):
我的version info都是16.2.0.p001
CIS又显示是16.2.0.s003

明明我更新了019的,重装019又说打过补丁了

还是15.7的lic破解好,不修改系统文件,开个lic server就行

网友:
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搞定的。请用NOLIC的破解,不要用SHOOTER的破解,在打完019的FIX后再重新破解一遍。另外说明一下,不要用覆盖CAPTURE法,而是调用ULTRAEDIT修改二进制码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借此也问个问题,pspice目录下我怎么没有找到simmgr.exe这个文件啊?(我用得VISTA x86平台)

参看
5,用UltraEdit或WinHex打开\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exe文件,还有\pspice目录下的simmgr.exe、pspiceaa.exe、pspice.exe、stmed.exe、psp_eng.dll、Magnetic Parts Editor.exe、modeled.exe七个文件,在2进制下查找字串“00 83 C4 0C 8B 45 F8 8B E5 5D C3 55 8B EC 81 EC 84 01 00 00 57 C7 45 F8 00 00 00 00 C7 45 F4 ”,将“55 8B EC” 修改为“33 C0 C3”,保存文件,记住:有一个simsetup.dll的文件一定不能修改,否则仿真的功能就会不全!!!

楼主:
破解的方式好多,试了好几个都不好用
LS的朋友发个详细的教程,保证能用的??
我下载的nolic里面有好几个crack,都不知道用哪个去破解

网友:
我就是在这个坛子里下的NOLIC破解啊,原来用SHOOTER的,不支持打补丁,后来下了NOLIC的按README.TXT一步步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