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的布线设计

楼主(2009-11-26):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在设计一个S3C6410的板子,用的DDR芯片是K4X1G323,32Mx32的容量,里面有4个数据组,为了布线方便想交换数据组及数据线,请问数据组可以交换吗?(同时把8位数据线及对应的DQS和DQM和另外的数据组交换),还有数据组内的数据线可以任意交换吗?不同的数据组的走线要求严格等长吗?时钟线和控制线的的长度和数据线的长度要求等长吗?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我也正准备做6410,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不对的地方高手指教。
1. 为了布线方便想交换数据组及数据线,请问数据组可以交换吗?(同时把8位数据线及对应的DQS和DQM和另外的数据组交换)
答:可以
2. 还有数据组内的数据线可以任意交换吗?
答:可以。
3.不同的数据组的走线要求严格等长吗?
答:不要求。
4. 时钟线和控制线的的长度和数据线的长度要求等长吗?
答:时钟线和控制线等长,数据线不要求和它们严格等长。数据分组注意DQS和DQM。

楼主:
谢谢zxli36,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关于长度的说法我也看了不同的论坛,基本上是DDR的布线而不是mDDR的,有的说法是数据、地址、控制、时钟需要做到等长,有的说可以存在差异。我想我现在的做法是时钟线和控制线等长,属于同一组数据、DQS、DQM等长,所有的线尽量做到长度差异不是太大。到时候看看PCB出来后结果怎样,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
等你好消息

网友:
时钟线和控制线等长,属于同一组数据、DQS、DQM等长,所有的线尽量做到长度差异不是太大。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