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盲埋孔工艺的请教

楼主(2009-11-26):
最近的项目要用盲埋孔,最近看了些资料,有些疑问,向大家请教,希望高人能赐教一下,谢谢。

1.core和prepreg的具体区别,在性能和制作上,主要是性能上。

2.盲埋孔的具体制作过程,我理解的是先做内层,一般基础是两层板,然后钻孔,再压合,再钻孔,所以盲埋孔设计不是任意的,要考虑可制造性。但是看到有这样的说明:“2+4+2的打孔方式很丰富:1~2,1~3,2~3,3~6,6~7,6~8,7~8”,我不明白1-3和6-8是怎样做出来的,请高手讲解一下。

3.“HDI”怎样定义?

4.从成本考虑,又需要盲埋孔,8层板和6层板应怎样设计。

谢谢。
幻灯片 11

网友(2010-01-06):
回复 楼主:

1.core和prepreg是同一种物质,不同两种状态,core是经过层压后的,树脂已经固化的状态。处于稳定的状态,prepreg是层压前的状态,树脂处于半固化的状态(俗称香蕉态),所以prepreg也叫半固化片,在PCB使用时由于都已经过了层压的高温高压的处理core和prepreg都达到了同样的状态,状态上没有区别了。唯一的区别是core的厚度一致性会更好一些,prepreg由于树脂在层压时需要去填充线路与线路之间的间隙,厚度的一直性会差一些。

2.2-4-2的盲埋孔一般是指HDI板,中文名称是高密度互联板,也就是采用激光进行控深钻孔,实现盲埋孔的工艺,2-4-2一般称为2阶的HDI工艺。]
EDA365论坛网
3.E高密度互联板,一般指激光钻孔板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EDA365
4.一般成本取决于板厚、大小、层数、层压次数、钻孔种类。具体要看板子的布线密度,密度越高,成本越大。
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