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连线时鼠标上出现三脚形感叹号.

楼主(2009-11-26):
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15.7,在用orcad建立原理图时,发现当我选择连线的时候,鼠标上会出现一个黄色的三角形,里面是一个感叹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而且我用总线连接时,当我画总线时,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做原理图库时栅格没设置好呢(引脚没对齐栅格), 我也想知道,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
好象是有DRC错误,我后面把DRC错误解决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2010-01-10):
我也碰到过,也没搞清楚

网友(2010-12-27):
可能是连线过头了吧,连到了引脚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