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这样分配可以不

楼主(2009-11-27):
只有一个gnd层 其他都是信号层

网友:
你的电源在那层?
   电源你可以放第二层,其间走线,1,4铺地

网友:
没问题,很常见的叠层!!

楼主:
3# cherry+terry 我在top bottom 还有第3层都用来布线的只有第二层是地层 没有电源层

网友:
这个分法很常见,
不过如果你在底层走差分线,那在POW层对应位置铺些GND

楼主:
这个分法很常见,
不过如果你在底层走差分线,那在POW层对应位置铺些GND
引用 网友A:
哦哦  十分谢谢

网友:
这个分法很常见,
不过如果你在底层走差分线,那在POW层对应位置铺些GND
引用 网友A:

再详细一点,就是说,L3和底层的走线不要造成空间上的重叠,这些不重叠的地方最好都铺上铜,最好L3和底层整板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