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capture.ini 配置问题

楼主(2009-11-27):
1.我只安装了orcad10.5版本,PCB是用pads2005 SP2
2.按照"CIS本地元件Access数据库配置指南"中配置,修改相应得Capture.ini文件,但是看论坛资料都是修改装了candence得路径,单独装orcad10.5的,Capture.ini这个不知道怎么修改。
我原理图图库在:D:\ORCAD_LIB
PCB LIB在:D:\DPF\EDA\LIB

请问我该如何修改capture.ini

复件 CAPTURE.rar

楼主:
没有人这样用过么?难道非要装cadence?

网友:
我在cadence里是可以设置成功的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在capture.ini中连接到PCB库的时候,是否可以连接到PADS建立的库?文件格式为.pt4

目前默认的连接是D:\Cadence\SPB_15.2\share\pcb\pcb_lib\symbols:文件格式为.pad.psm.dra

网友(2010-01-04):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library\
Dir1=D:\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custom\libraries\
Dir2=D:\ORCAD_LIB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Dir1=D:\DPF\EDA\LIB
注意,这些不能添加到capture.ini文件的末尾行,只能靠前

网友A:
crr那位兄弟,如果能直接用.pt4的文件的话,我就佩服了,只能转换后用

网友:
注意,这里的pcb封装库路径只是为了在调用database器件的时候能够看到pcb的封装而已,并不是在pcb设计的时候用到的封装库路径,pcb设计使用的封装库,必须在pcb那边的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2012-06-07):
引用 网友A:
crr那位兄弟,如果能直接用.pt4的文件的话,我就佩服了,只能转换后用

比较关注是不是真的不能直接用pads *.PT4的库文件预览?

“只能转换后用”要怎样转换呢?有知道的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A:
capture本身的CIS软件,是浏览不了pads的PCB库的。 除非有第三方工具来实现,国内有迪浩貌似做了这样的软件开发,你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2012-11-09):
引用 网友A:
capture本身的CIS软件,是浏览不了pads的PCB库的。 除非有第三方工具来实现,国内有迪浩貌似做了这样的软件 ...

请问怎么将pads lib(pt4)转换为allegro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r那位兄弟,如果能直接用.pt4的文件的话,我就佩服了,只能转换后用

请问怎么将pads lib(pt4)转换为allegro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