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ndence pcb 中怎么样让两个元器件叠放在同一层,DRC检查不报错

楼主(2009-11-27):
在candence pcb 中怎么样让两个元器件叠放在同一层,DRC检查不报错

网友:
把两个元器件的placebound设得尽量小,让二者不干涉。
否则得话~~~就人为无视...

网友:
打开他们的placebound
edit-->property,右边find里选上shape。
给他们加上属性 PACKAGE_HEIGHT_MAX和 PACKAGE_HEIGHT_MIN
填入的数值只要让他们两个的高度错开
就不会爆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