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传输线长度

楼主(2009-11-27):
在进行前仿真的时候,有个传输线长度的定义,是如何确定的?自己随便定吗?有什么作用?是分析单个网络的时候,不是串扰

网友:
这个应该主要影响延时吧,你如果不关心的话,直接默认好了

网友:
就是要通过仿真来确定走线的最大长度,是否需要端接等;
- `) O- E, m! e- P比如开始的时候可以3in,查看波形,如果波形质量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就逐步缩短长度,继续仿真,直到波形质量达到你的要求,这时候的走线长度就是你布线的时候的最大长度,也可以通过端接来改善波形质量。) o) I" v' t' G
建议你先看“HyperLynx 入门指南.pdf”,论坛上应该有。

网友(2011-04-21):
建议你先看“HyperLynx 入门指南.pdf”,论坛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