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析电路

楼主(2009-11-27):
下面的这个电路时DC滤波用的,我想问下 为什么L2  L3要用差模电感?在起机的瞬间,由于C6的存在为什么使Q2不导通

楼主:
大家帮帮忙了

网友:
    三极管 e 和 c在开机瞬间没有压差 不导通
    差模的电感可以有效的抵消输入信号的交流干扰

网友:
    开机的瞬间,C6充电,导致Q1的e和c之间没有压差,所以不导通
    差模电感即可以抵消输入信号的交流干扰,又可以去耦,所以会选用!

网友(2010-12-20):
    我怎么看不一电路呀

网友:
    也没看着。。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09年的帖子,板子应该把这样无意义的帖子删掉

网友:
    看不以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能不能贴出来

网友(2011-06-14):
    看不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