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11-28):
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pcb板的过孔,按其作用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信号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对信号影响最小) 2、电源、地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分布电感最小) 3、散热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热阻最小) 上面所说的过孔属于接地类型的过孔,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当然这只是在换曾前后都没有换参考平面的前提下,否则要加电容了。注意:信号在换层的过孔,就是一个阻抗的不连续点,信号的回流路径将从这里断开,为了减小信号的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必须在信号过孔的周围打一些地过孔提供最短的信号回流路径,减小信号的emi 辐射。这种辐射随之信号频率的提高而明显增加。 有一种说法:多打地孔,会破坏地层的连续和完整。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首先,如果多打过孔,造成了电源层、地层的连续和完整,这种情况使用坚决避免的。这些过孔将影响到电源完整性,从而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危害很大。 打地孔,通常发生在如下的三种情况: 1、打地孔用于散热; 2、打地孔用于连接多层板的地层; 3、打地孔用于高速信号的换层的过孔的位置; 但所有的这些情况,应该是在保证电源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好地孔的间隔,多打地孔是允许的吗?在五分之一的波长为间隔打地孔没有问题吗? 假如我为了保证多层板的地的连接,多打地孔,虽然没有隔断,那会不会影响地层和电源层的完整呢? 如果电源层和地层的铜皮没有被隔断影响是不大的

网友:
一般来说地孔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确定打孔的目的,这个你在前面自己描述的很全面了。
地孔的最大容忍间距为1000mil(经验值)左右,也就是说每间隔2.54cm就最好能看到一个地孔
孔的数目不是越多越好,一是会影响平面完整性,二是有可能增加成本(我们这边是按每平方厘米孔数算的)
针对特殊的板,要根据所承载的最高信号频率来确定孔距,好像看过一个资料是说针对大面积连续孔,其孔间距最好>孔径,过密是很差的选择。

网友:
上面所说的过孔属于接地类型的过孔,在走线的Via孔附近加接地Via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当然这只是在换曾前后都没有换参考平面的前提下,否则要加电容了。
这句有问题。如果换层没换参考面(比如是相同的一层地平面),就不需要加一个接地过孔的。如果,信号参考平面换到了另外一个地,那么才需要加过孔。如果,信号的参考平面从地换到电源,那么需要加个电容。
一般这些过孔不会影响到电源的完整性。不过,接地过孔该加就加,不用加还是别加了。否则,没什么用处,还难看。

网友:
地孔给附近的信号过孔提供返回路径,减少阻抗不连续性。因为如果没有地孔提供返回路径的话,返回电流只能通过Plane与Plane之间的电容耦合,而Plane与Plane之间的容值很小,很容易产生轨道塌陷。建议你看看Signal integrity-simplified的第七章 - The physical basis of transmission line.

网友(2010-05-13):
    电源换层时,电源孔的附近需要不需要加地孔?

网友:
    有人知道护卫地孔的原理吗

网友:
    这玩意搞的头晕

网友:
    有人吗给我解释下

网友(2010-06-24):
    我的理解
    是从信号完整性方面考虑的,走线换层后信号的参考面和回流路径发生改变,增加接地via是想让他一直一地层作为参考和返回路径。

网友:
    有新的认识,学习了

网友(2010-09-27):
    留个脚印就走!

网友:
    电源换层时,电源孔的附近需要不需要加地孔?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加地孔.

        这样子才可以利用电源和地的耦合来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2011-01-28):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使信号的回路面积最小

网友(2011-04-08):
    我看到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从来不考虑这方面的事,接地过孔都是随便打几个,没什么讲究

网友(2013-10-11):
孔方向上的回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