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屏颜色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8):
求助:显示屏颜色不正常,是什么问题?这个板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加排阻,颜色正常,第二版加了排阻,颜色变得有点鬼影那样子,硬件说是我的layout有问题,因为之前也有一样的电路有加排阻的,不会出现鬼影,但是这个就会了,他说是我的layout有问题,但是他又说不出是哪里有问题,我不懂得此类问题是不是真的会关系到layout问题,所以来此一问,希望哪位好人帮我解答一下是不是真的跟layout有关系,必须怎么lay?或者不是layout问题的话,又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啦!

网友:
先把排阻跳了短接看看是否还有上述现象,如果没有了说明排阻加上去可能会造成阻抗失配,某位色丢失什么的,还有液晶屏很多要16-24位数据线,转接口的接插件容易出现某个管脚虚焊漏焊,发生丢色情况,如果是lvds接口的液晶屏,可能得考虑下差分对布线,也没有必要加排阻,一般的走线应该不会对显示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