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 16.2里面差分线不同层的规则如何设置

楼主(2009-11-28):
比如定义了差分线,外层5/5内层8/8如何设置成一条规则啊

网友:
在physical里面的linewidth,neck,differential pair gap可以进行线宽距地分层设定,你只要在相应栏位中输入相应的数值就可以了,不过这里面的优先级不是很高,
希望对你有用  @@

网友(2013-01-14):
有用吗?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