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我刚开始学习pads,有个问题总也搞不明白,特请教高手:我铺完铜之后,保存。在打开的时候,发现铺的铜都不见了,只有敷铜的外形线。每个文件都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铺完铜后关闭再打开时只是显示了hatch line。其实没有不见。
9 a; r* `8 i( G9 w6 r可以重新灌注(工具--灌注管理器--驱动)显示出来。2 P5 B# B% [. P0 D
或者view --nets---ok显示出来。

网友:
这是为了节省系统资源才这么做的,你HATCH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