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将PCB板的顶层和底层互换?

楼主(2009-11-28):
使底层的器件和走线全部变成顶层,顶层的器件和走线全部变成底层,就好象实际拿到一个板子,做了180度的反转一样!?

网友A:
巧了,前几天正好研究了这个问题,
附上我的总结,请参考。

网友:
基本想法其实很简单:
1、把“顶层”全选,然后把这个“选中状态”进行保存。
*因为当你把“底层”变成“顶层”后,原先的“顶层”你还如何全选?没办法的。
2、然后全选底层,按F11使用全局管理器把这个“底层”改为“顶层”。
3、第一步做的这个动作现在就有用了,调出这个“选中状态”,原来的“顶层”被选中了。
4、按F11使用全局管理器把这个“顶层”改为“底层”。
.结束.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Protel里面是怎么切换的?

网友:
Protel里面我也好奇怎么弄,除了最笨的把每层全选复制,然后粘贴到底层以外,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顶起来,让高手来解决!

网友:
鼠标选中状态下,按L键

楼主:
没等到大人们的帮忙,自己用的最笨的方法 ,重画,还好不多,回去试试大人们的办法 ,在此感谢

网友(2010-10-20):
好像元器件不能转换过去啊。。。

网友:
全选所有东西,之后按“L”即可。

网友:
专业线路板厂,有需要线路板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联系,商务QQ:774933188.tel:15342292935 打样快,价格便宜,质量有保障.工厂位于深圳沙井,交通方便,采用日立钻孔机,六钻头,孔位精度高,孔壁品质好.
并拥有先进的阻抗测试机和金相显微镜,可以为高端多层板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网友:
谢谢2楼的朋友,我正在找这方面的方法。按照你的方法,我成功了。

网友(2011-04-13):
我也来学学。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C(2011-10-08):
引用 网友A:
巧了,前几天正好研究了这个问题,
附上我的总结,请参考。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先把顶层的走线都选中,保存;然后把底层走线选中,按F11键改为顶层;最后再把之前保存好的走线改为底层。但不知为什么有几根走线的层没有互换?DXP20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先把顶层的走线都选中,保存;然后把底层走线选中,按F11键改为顶层;最后再把之前 ...

你在选的时候看清楚,是否有漏选?
一步一步仔细点,应该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楼上有好几位提供了一个好方法,全选,按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选的时候看清楚,是否有漏选?
一步一步仔细点,应该能找到原因的。

你好!我是单独显示某一层的走线,然后全选把所有走线都选上了,因为我那个板比较简单,一眼就看得出哪些没选上,已经试过好几次,还是有部分的走线没有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单独显示某一层的走线,然后全选把所有走线都选上了,因为我那个板比较简单,一眼就看得出哪些 ...

方便的话截个图,这样看起来直观的。
实在不行就全选按L吧,这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截个图,这样看起来直观的。
实在不行就全选按L吧,这更快。

你好!截图如下所示,附上我拿来练习的PCB板。
我只是切换走线,元件不变(都为插件的),感觉按L键不够方便,想学习一下你说的那个方法,够快捷实用!
大侠总是晚上出动的?呵呵

网友A:
因为公司不让上网,我只能晚上回家才能来网上转转。

看附件,你要的是否这样?我是一次成功,且DRC检查了没问题的。
你的第一步是选择顶层走线,第五步你框选处本来就是底层的线,第一步时当然不会选中啊。

我看了你的图还是没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我把我的操作步骤截图给你看。
 新建 Microsoft Wo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公司不让上网,我只能晚上回家才能来网上转转。

谢谢了!我的操作步骤和你的是一样的,在【调出之前保存的“对顶层的选中状态”】中不知为什么也选上了几根底层的走线,后来去我同事那里试一下,没问题,怀疑是电脑问题,重装系统后正常操作 !

网友:
ptotel99里面怎么样做呢?

网友:
2楼很强大

网友:
我要对换层就这样做:把PCB文件全选,再剪切。。。特殊粘贴。特殊粘贴的时候的选项大家都懂的啊。。好,这时候PCB已经附在MOUSE光标上了 。。按下L键换层。。。正反面就对调过来了。百试不爽。

网友(2011-11-22):
很实用的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