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的CPoint

楼主(2009-11-28):
将原来的sub-drawing导入到新的PCB之后,会产生很多C-point的点.如果换层的话,这些C-point会变成过孔.从电气角度上是没有影响的,有谁知道如何消除这些C-point,先谢了.

网友:
没见过这个,可否发个样板看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两段Cline之间会添加一个Cpoint,很烦!

网友:
这个是设置了GROUP原因,把GROUP删除就没有楼上图片所示效果了!

楼主:
因为芯片外围电路的布局和布线都是做成group的,这样方便移动,有没有办法利用skill程序删除呢?最后一步到位,呵呵?

楼主:
大家有办法解决吗?顶一下!

网友(2011-04-17):
我也遇到过了

网友(2011-06-1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在一直寻找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是满烦的,有不少人都会遇到,客户不允许有这些东西存在的,可否请版主或哪位大侠帮忙写个skill解决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解决不了,只能删除整根线重画一遍,痛苦啊

网友(2011-07-22):
    我也遇到這样的问题,,,真麻烦啊!!

网友(2014-09-29):
    我公司也有遇到过,本身我们不知为何会有这个Cpoint,刚刚看了贴子原来是设一group,
    因为是客户板子过来时自带的.又因为非常影响我们布线,
    我们采用整板cline shape via 再次剪出成sub-drawing,然后删除图中的cline shape via ,最后贴入就没有这个Cpoint

网友(2015-08-21):
    支持楼主原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