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的形状

楼主(2009-11-29):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铺铜之后,发现我的铜是网状的,怎么才能做成实心的?

网友:
修改铺铜线宽或铺铜线间距

网友:
最好在刚开始铺铜弹出的子菜单选项中把铺铜宽度改大点:如:0.254
这就好的了。
copper pour ----add Drafting---改宽度。

网友:
修改线宽比栅格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