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LLEGRO后 才知道AD真的不合适做高速板

楼主(2009-11-29):
用过allegro后 才知道AD真的不合适做高速板,只能小打小闹

网友:
10G/S算不算高速,AD布的。
我没用过ALLEGRO,不评论。

网友:
    偶也是 刚从Allegro转到Altium,不客气的说,AD太不爽了!

网友:
    我没有觉得呢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2010-03-22):
    各有所长!

网友:
    个人习惯吧~AD画得确实很快~~

网友:
    AD就是库好做一点

网友:
    哈哈,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
    不用刻意地贬低任何一家的产品吧,用好了,都可以做出好的设计

网友:
    目前只有接触到AD的拉线
我觉得至少在拉线方面AD没allegro强

网友:
    高速ad确实不如allegro,主要是规则设计不够强大。
    规则设置是allegro的精髓所在。

    re:2楼,能在ad上面花一根10G的线没啥了不起,用画画板都能画出来。但是要你把一百多根地址线,经过8片ddr2,各段都要求等长,阻抗,不同区域线宽有所变化。那么ad是完成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做不了啊?我还想学学呢。。

网友:
    各有所长:
    AD适合做低层的板,建库和设计规则比较简单。
ALLEGRO适合做高层板,它在高速板种绕等长有优势,而且AD如果是高层板速度很慢,ALLEGRO相对块很多。另外ALLEGRO可以编写SKILL,辅助实现ALLEGRO没有功能,这个是方面是所有EDA软件种最有优势的

网友:
    都是些工具,经验和能力更重要!

网友:
哪个便宜就用哪个呗

网友:
ls说的好

网友:
用D版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