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ds9.0打不开ORCAD的DSN原理图

楼主(2009-11-30):
为什么pads9.0打不开orcad的DSN原理图,以前2007的时候直接打开就可以了,9.0只能打开第一页,出现一大堆警告。请问哪个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08):
没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有啊,我的能打开啊,我倒是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是用转换过,才打开

网友:
有自带转换工具的,schcnv的程序
在开始菜单里面是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
在文件里面是D:\MentorGraphics\9.1PADS\SDD_HOME\Programs\schcvt.exe

楼主(2010-10-26):
知道了,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导入,选择DSN扩展名,找到你要找开的文件即可

网友(2010-12-06):
六楼的兄弟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