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中如何使同名网络两根不同粗细的线平滑的连接?

楼主(2009-11-30):
如下图所示,两根线是属于同名网络,但是走线的时候靠近元器件,而设计又必须在离元器件近的地方走细线,可是却找不到如何使两根线平滑的连接起来,各位高手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
我的建议,画这样的PCB你用AD的多边形实体铺铜,想怎么圆滑都可以了,不会可以问我,加317085548,呵呵

网友:
画不规则的,特别是你这样线,不能不用啊,想要什么样的走线都可以,这个功能不用简直是白用AD了,portel99不支持这个功能的哟

网友:
补泪滴应该可以平滑过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添加泪滴没用的添加的只是焊盘周围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同事他说可以的,只是现在他很长时间不用了,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可否要的是这样的结果?你可以在你的粗线和细线之间加一个外径与粗线一样宽的焊盘,之后选中线和焊盘用泪滴可以使其平滑。Tools->Teardrops选中All Pads 和Selected Objects Only ,Add,Arc.Ok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是要的这种效果,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