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ddr布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11-30):
最近要给手机基带芯片做个ddr验证板,ddr的速率是200MHZ。第一次做手机ddr的板子,需要注意什么,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DDR2是吧,时钟线,DSQ等都要走差分线,数据线地址线走等长,具体的DDR离主控芯片尽量靠近,如果相差超过1000mil就要注意严格等长,距离近不等长也可以,没多大关系,下载个镁光的DDR datasheet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