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塞端子脚位

楼主(2009-11-30):
有人知道耳塞端子脚位是怎么排列的吗?
; ~2 c# _& s, F9 E有两种耳塞,3节和4节的。。。请告知。感谢!

网友:
好像有相应的国标规定了顺序的,3断的为(L、R、gnd),其中L为插入尖端,R居中,GND为端子入口最外面,耳机延长线方向,4段的应该是L、R、MIC、GND依次排列,其中gnd为耳机延长线方向

网友:
很实用 不知道有没有手机的那种耳机接口 就是一般山寨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