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板子有些地方铺不上铜

楼主(2009-12-01):
为什么我的板子有些地方怎么也铺不上铜,大家帮帮我。

网友:
07的。俺05打不开

网友:
09的,07的也打不开

网友:
你是说线和线之间铺不上是吗?

网友:
还有你的走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不要在元件内走线!

楼主:
我使用Flood All后,+5V网络的铜始终没有被铺上,原本想把+5V的铜皮加大些,没办法,只有加宽走线了。 6# 222173

网友:
画好铺铜外框后,设置一下铺的优先级别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热心的袁永

网友:
都是高手,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