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过孔是不是跟焊盘一样建立?

楼主(2009-12-01):
allegro中的过孔,比如说自己需要一个20/10Mil 的过孔,是不是就跟建一个通孔焊盘一样,用PAD designer建立??
感叹一句:用allegro建封装简直是太麻烦了,比pads麻烦多了...

网友:
熟悉就好。。。。不断学习!

网友:
过孔基本上跟焊盘的建法一致,不过你要清楚过孔要不要覆盖绿油,soldermask层要不要画。

网友:
完全一样的建立步骤,但建议命名方式和通孔焊盘分开,焊盘是必须考虑阻焊的,但过孔就不一定了,我的习惯是带阻焊的和不带阻焊的分开

楼主:
好的,谢谢LS几位,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