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中修改线宽无效,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2-01):
我在router中布线,需要设置线宽,可是在设置好之后,走线线宽没有任何变化,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是我在设置中忘掉了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道你设置的线宽超过安全间距没有,如果超过了安全间距走线是没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