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notate后产生的问题 请教高人

楼主(2009-12-01):
    我要给电路图重新编号 运行Annotate-Packaging-Reset part.."?",,然后在运行Unconditonal reference updat..运行完后在Part reference的选项里有两个编号 一个是旧的编号 一个是新的编号 有没有方法跑掉旧的编号或把旧的编号隐藏呢????

网友:
    你這是因為混用了原理圖設計方式,也就是說你的原理圖裡有階層式(Occurrences)及平坦式(Instances)的元件,你說的就編號應該是指黃色欄位,新編號應該是指白色欄位。解決次問題,你可以點選Accessories\Transfer Occ. Prop. to Instances\Push Occ. Properties to instances,然後點選第一個項目,再勾選其子項目即可。提醒你,當執行完後所以黃色框內的編號都會跟白色框內的編號一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