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丝印导入导出skill可能发生问题解决

楼主(2009-12-01):
首先感谢版主提供这么好用的工具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6535&pid=226970&page=1&extra=page%3D2

      在15.7中用此skill时,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其提示需要先删除高亮部分内容时,发现有部分丝印不能被删除,发现是因为零件有fix属性,但unfix all之后仍然存在,此时比较好用的解决方法是,将board file降为15.2,对问题零件进行update动作,然后再回去就OK啦!
PS:为防止版本转换可能会导致Constraints掉的情况发生,建议在降版之前先将DCF和Tech file导出备份,转回来后再导入。

网友:
UNFIX ALL之后有些不能删除是因为零件有LOCK属性,把所有零件的LOCK属性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哎,因为我在板中没有发现零件有任何属性,后来咨询过Cadence,他们回复是由于做partion造成的,将partion重新导出再导入就OK了

网友(2010-07-08):
弱弱的问句楼主:dcf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