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某个零件的过孔和接地铜皮完全连接

楼主(2009-12-01):
怎么让某一个零件的过孔和接地铜皮完全连接,其他的零件的过孔还是十字连接。

网友:
帮你顶。。。
不过我猜是先挖掉这个区域, 然后再铺静态铜, 选全连接。 不知对不对, 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上的方法我想可以的.

网友:
在铜皮属性中如图设置

网友:
经过ls处理后
添加接地属性,十字就会消失

网友:
    2楼的可行,不过我想应该还要合并

网友:
    Edit-->Properties,选择该过孔,把Dyn-Thermal-Con-Type的属性改为FULL_CONTACT。其他过孔属性保持不变。

楼主:
    BluesinE 好办法。谢谢。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