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HyperLynx使用Eldo/SPICE进行仿真问题

楼主(2009-12-02):
HyperLynx在使用spice模型,使用Eldo或者SPICE进行仿真问题前,是不是要先安装Eldo或者HSPICE呢?还是在安装HyperLynx的时候就集成了Eldo/HSPICE?
还有如附件2所示的如何设置呢?

楼主:
自己回答:需要先安装hspice,已链接成功;
至于Eldo,就不知道了,Eldo毕竟也是mentor graphics公司的

网友:
Eldo 應該直接可用。

楼主:
Eldo 應該直接可用。
引用 网友A:

但是试了一下,用不起呢!是不是我没设置好呢?

网友:
我的版本不同( V8.0) ,直接可用,沒做什麼特別設定。

楼主:
我的版本不同( V8.0) ,直接可用,沒做什麼特別設定。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