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0 輸出ASC后,Import錯誤

楼主(2009-12-03):
8金币
如題:Import后出現提示:

請問是那個設置出現問題.謝謝!~

网友:
在层设置那一页,点一下Max Layer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用低版本的软件导的话要从新设置一下层在导就OK了

网友:
顶一下,是层的问题

楼主:
09導出的文件,用09的導入也會出現這個問題...
還有請問大家說的層設置指的是否是layers setup?還有應該如何設置?

网友:
二樓說的對,
默認層(default layer)少於設計層(design layer),
在layer definition將default layer增加至design layer相同,
再進行import

楼主:
汗,今天不能在加分了(7樓兄弟明天在給啊)...
十分感謝各位的幫忙,二樓給出了原因,六樓給出了解決辦法.7樓幫忙總結了.
再次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