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 库连接

楼主(2009-12-03):
CR5000的库实际上是分SD和BD的吧??

我想在components manager->enviroment->library中修改它们的位置路径

因为我想用另外的库,是否在这里修改路径呢??

但是不能修改路径,所以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
不是在这里改,开始-〉程序-〉CR5000 Board Designer -> Utilities -> PCB Design Library List File Editor, 在这里改。
改库的路径很容易出错,做好是把你要用的库拷贝到你现在指向的库

楼主:
如果在这里打开发现是空在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