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中使用capture 的问题?

楼主(2009-12-03):
    各位大侠本人在cadence中使用capture 的时候出现下图这样的问题?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希望各位大侠帮助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第一个对话框是提示你要打开的原理图缺少项目文件,软件会自动建立一个,这个是正常现象,一般大家习惯保留原理图文件,而丢弃项目文件。
第二个对话框好像是因为你使用了Windows界面美化软件之类的造成的吧,以前我遇到过,卸掉就好了。

楼主:
    试过了 没有用啊 还是那个样子!是不是与我装的一些SKILL有关还是其他问题    我的allegro 版本是15.5 还有没有谁能帮助小弟啊!!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