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度走线的 Skill!

楼主(2009-12-03):
    各位大侠 讨论下关于十度走线的一些问题,在下在工作中遇到十度走线的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还请各位大侠帮助感激不尽!按照 这种办法加载后但是用不了,出现下面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本人用的版本是15.5希望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你有正常载入SKILL吗?

楼主:
    我正常载入了!谢谢  但是还是出现下面哪种情况

楼主:
    是不是与我用的版本有关 还是 我现在用的是15.5.2  的版本   因为最近要用十度走线 所以现在想学习哈  谢谢了

网友:
    嗯,15.5都用不了。15.7可以

网友A(2010-01-27):
    cadence 软件怎么就没有设10度的选项呢?

网友B(2011-07-27):
引用 网友A:
    cadence 软件怎么就没有设10度的选项呢?

    有的,在用户参数里面,可以通过设置 十字光标 的角度,来辅助特殊角度走线,只是这方法不好用,但是SKILL利用这个方法,把修改角度的输入框添加到了面板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本人有一些自认为更符合实际的办法,可以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详细讲一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B:
    有的,在用户参数里面,可以通过设置 十字光标 的角度,来辅助特殊角度走线,只是这方法不好用,但是SKIL ...

    请分享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