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么做异性焊盘?做BGA时,怎样按矩阵摆放Pad?

楼主(2009-12-03):
这样的焊盘,在altium里能做吗?
如何实现?

    还有,做BGA时会有Pin好摆放,怎么实现矩阵摆放?
    不要告诉我设好格点后,一个个摆,会死人的!

网友:
    这个焊盘当然可以做,且做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在封装库里,新建封装,使用放置-实心区域,就能绘制。

需要注意的是,在阻焊层需要放置一个同形状的焊盘(复制-粘贴即可),否则是会被绿油覆盖的。
    至于这个阻焊层的需要多大的形状,就看自己需要。

如果这个焊盘是在封装库里画的,加载到PCB后,需要双击元件,去掉“锁定原始的”后面那个勾。
    再分别给顶层和底层贴加网络。
    (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办法,请高手指点。)

至于pin位排布,当然是需要矩阵,看下图。

楼主:
    你的这个“粘贴阵列”一次只能进行一行or一列的粘贴呀!!!

网友:
    做BGA这种规则的元件有工具向导啊,AD的元件向导最全最好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新建块元件,右键,组件向导。

网友(2011-04-14):
    AD中可以做么?怎么我用FILL只能画出矩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