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的显示问题....问题解决,请版主删帖

楼主(2009-12-04):
过孔与铺铜没电气连接的,应该是分开的。但是我的一些过孔看起来却像是和铺铜连接起来的。为什么?是显示问题还是我的设置问题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两个过孔都是和电源层没有电气连接的。可是显示就是不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退出软件, 重新启动。 删除PLANE, 重铺。要选动态。。。。

楼主:
我铺的铜市动态的,一开始布板就铺的铜,但就是有的显示对,有的显示不对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啊!铺铜是一开始就铺的动态PLANE,但打过孔时就是显示不一样。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
有可能你在设置规则里 要设置 via 和 shape的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