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llegro16.2 orcad无法生成网表的问题?

楼主(2009-12-04):
rt,点生成网表后就没有反应了。怎么搞的呀?

网友:
    应该有LOG可以看 看有什么提示

楼主:
    没有提示,下面的log记录都是空的,不只是这个,啥log都没有

网友:
    上次偶从ATMEGL网站上下载的他们的arm的官方文件,都不能从原理图生成网标,导致PCB无法同步。最初提示是缺少封装之类的,或是封装名称有非法字符,所以我从PCB查找好封装名字,重新输入到原理图中,好几百个零件呢,都改完后一生成网表软件就挂。感觉好像软件有设置项,可以禁止生成网表

网友(2011-06-17):
    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都也是一样,在WIN7下,XP下OK的

网友(2012-07-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PCB正常,就是不能生成网表,是WIN7正版软件.在盗版的WIN7软件下面是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终于可以生成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