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Fill做的元件外形如何和原理图中的元件管脚相对应?

楼主(2009-12-04):
    做了个这样的元件外形,那个大的方块可以放个焊盘上去,编辑焊盘编号就可以和原理图中的元件管脚相对应了,那2个小的矩形如果也放焊盘显然要超过矩形的宽度了,请问如何使这2个小的矩形和原理图中的元件管脚相对应?

网友:
    为什么要用fill,用焊盘也一样能做出来啊,直接把焊盘设置为顶层就ok,你这样做焊盘不开窗怎么焊?

网友:
    是的,对于这种常规焊盘,当然用焊盘做,
不过一些非常规的焊盘,可否有办法实现对应?
现在我都是手工改网络,而没办法直接从原理图导入到PCB(这类异型焊盘我没办法成功)。

网友:
    对于非常规焊盘,我是在相应的层用fill等工具画好焊盘,然后做个小的焊盘放上去,用于实现元件管脚相对应,

网友:
    对于非常规焊盘,我是在相应的层用fill等工具画好焊盘,然后做个小的焊盘放上去,用于实现元件管脚相对应,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方法是能对应,但是问题是:
    当导入到PCB时,还得再给fill单独贴加网络,否则就会显示短路。
这个问题可否有办法解决?

网友:
    非常规焊盘一个板子上也没有几个,麻烦一些还是可以接受的。期待高手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