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分隔铺铜后,和电源层打via连接的pin仍然有unrounted connection

楼主(2009-12-04):
如下图,是个四层板,第三层是电源分割平面,是混合分割层,有几个电源和地。layer 1 和 layer 4的电源都打孔结束到 layer 3, power layer。可以在 pour manager/plane connect 铺铜后,还是有2各电源的9根鼠线没有正确连接。

请问大家,如何才能把这些电源鼠线正确处理。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執行length minimization是否可解決

网友:
    这个图电源层的分割不太合理

楼主:
    请问楼上,如何才能分割的更合理一些,有哪些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