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 没人回答 我也要问

楼主(2009-12-04):
请问诸位大侠们
给贴片机加工跟手动焊接在做板的时候
对于工艺 标准的有不同吗?

网友: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一般在明确是手工焊接的时候焊盘会做大些,特别是贴片电阻之类的,焊盘会长一些,方便别人和自己焊接。机器焊接的时候就可以小一些。不过我不是做加工的,有这方面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捧场啊

网友:
工艺方面有差异,如果是机器贴片,需要预留工艺边供传送带传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需要预留工艺边就可以了吗
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没呢

楼主:
比如定位孔 MARK点什么的设计的标准和工艺
请讲下  谢谢

网友:
Mark点有它的标准,详细参见IPC7351. 焊盘漏铜,一般焊盘为40mil,开窗是焊盘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