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可以将‘零件和cline 及via 同时mirror的skill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2009-12-04):
遇到一个难题,改版要求把模块(包含零件和cline 及via  还有shape)集体放到背面,可怜allegro里面没有这个功能直接将模块整体mirror,难道只能重新做模块?郁闷中,跪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不然我我就忙惨了

楼主:
原来高手就在身边,以前只是依稀记得能有方法操作,嘿嘿

网友:
我用过个笨方法。。。就是分批MIRROR。只要对准捡取点和插入点就好拉
不知道用DXF行不行。

楼主:
我用过个笨方法。。。就是分批MIRROR。只要对准捡取点和插入点就好拉
不知道用DXF行不行。
引用 网友A:

    看来好像用的最多的还是你说的笨办法,用dxf还没有实现过,不过以前好像从GERBER逆向的时候可以实现,只是好麻烦,还是要指望哪个高手写写skill,嘿嘿,期待。。。。。。。。。。。。。。。。。。。。。。。。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
我是分别mirror的,就是麻烦点,不过比重新拉线快多了

网友(2011-08-29):
我用dxf试过,除了没有过孔,走线及keepout区域等都可以实现mirror
过孔自己打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