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45的电流是否会过大?

楼主(2009-12-04):
我使用TI公司的lvth16245A芯片做TTL逻辑与LVTTL的转换,这款芯片的供电电压为3.3V,我使用了AMS1117-3.3将5V的直流电源转换为3.3v的给245供电。然而AMS1117-3.3的输出电流是1A的(如图1)。 而lvth16245A的数据手册中列出的极限电流只有几十毫安(我的理解,我不太懂,见图2),不知道给245的电流会不会太大以至于把245给烧了?

楼主:
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
知识有限,我的看法仅供参考;若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
1、关于1117的输出电流:AMS1117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A,随着负载不同而会改变。
2、lvth16245A的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你罗列的是Iout,不是Iin。
我觉得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瞬间电流可能会比较高。

我自己都一头雾水,若不是你逼,我不会发表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的水平和你还差得远呢,至少在经验上~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只是说1117能提供1A的电流,超过1A,1117就会烧掉,至于使用时,电流有多大,取决于负载。而不是1117。你家里的电,只开一个灯不会烧,电饭煲,灯,电视一起开,也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