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简单问题,对于cam层,是否只是需要指定一个GND网络即可

楼主(2009-12-05):
新手,问一个简单问题,对于cam层(layer 2,连接 GND net),是否只是需要在layer definition中指定GND网络即可,不需要额外的铺铜。指定了GND网络后,在layer 2中没有看到铜,因为是pads新手,怕怕的!

网友:
可以。

是新手的话,就不要用CAM PLANE了。

将层设置为no plane,再画一个灌铜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