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怎样整体替换网络标号?求救!sos!

楼主(2009-12-05):
orcad怎样整体替换网络标号?求救!sos!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替换

网友:
ctrl+f,选择NET,再右键Edit........然后一个个改

网友(2010-01-04):
不用一个个修改,可以点击工程,tools菜单下export properties输出net的属性,然后用excel打开,修改完成后,导入修改后的exp文件,注意别更改了文件格式。

网友(2011-07-01):
好像不行啊,改网络名后
ERROR [IMP0022] (Line 3)  Flatnet not found
ERROR [IMP0010] (Line 3) Unrecognized object type or object not found; must be one of PARTINST,PININST,PARTOCC,PINOCC,FLATNET,SYMBOL,PIN,DEVICE,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