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ward Annotation 出现一些奇怪的警告

楼主(2009-12-06):
各位好,我在前向标注的时候,出现一些很奇怪的warning:
-------------------------
WARNING Block ACQ_TOP!$1I30 Page 1, Symbol $1I75: Symbol / PartsDB property mismatch
      Resolved PartNumber = MCP4161
      Symbol Property: Description = IC 数字电位器 100K 256TAP E2PROM
     PartsDB Property: Description =

WARNING Block ACQ_TOP!$1I30 Page 1, Symbol $1I8: Symbol / PartsDB property mismatch
      Resolved PartNumber = MAX4239
      Symbol Property: Description = OP 2.5UV 150DB 6.5MHZ SOT-23
     PartsDB Property: Description =

WARNING Block ACQ_TOP!$1I70 Page 1, Symbol $1I212: Symbol / PartsDB property mismatch
      Resolved PartNumber = CAP021
      Symbol Property: Tolerance = 0.2
     PartsDB Property: Tolerance = 20%

WARNING Block ACQ_TOP!$1I70 Page 1, Symbol $1I212: Symbol / PartsDB property mismatch
      Resolved PartNumber = CAP021
      Symbol Property: Description = CAP AL POLAR 470U 20% 25V
     PartsDB Property: Description =
-------------------------------------------
这些PartsDB property 是在哪设置的呢?

网友:
you have to open the library to edit the partsdb according  to the error above.

网友:
这些报错的元件都是你自己建的?

楼主:
以上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0-03-25):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我把元件的封装修改后,重新forward annotation也出现跟你描述的一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这些警告 直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