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求助

楼主(2009-12-06):
在走线时设置通孔和埋孔,但是在布线添加是却不能添加,连添加跳线功能也不能使用,请问各位大侠是啥原因啊?在规则属性里面设置好了的哦!还有在走线时按ESC键会自动退出又是啥问题啊!越来越觉得pads没有protel99SE人性化了额!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
我觉得是要右键选择才可以,按ESC本身就是退出的没什么奇怪.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添加过孔时就已经右键选择好了过孔类型,同样是不能添加。还有ESC键退出软件,至少也要提示是否需要保存吧!如果你很辛苦的走线,忙得忘记了保存,那都是心血和时间啊!兄弟,这个也叫奇怪吗???